口罩
威伦触摸屏校正问题

楼主(2011-09-30):
威伦MT250D触摸板破碎,更换了一个新的触摸板,结果触摸板左半面触摸位置正确,右半面触摸位置不准确,停电将触摸板后面第一个DIP开关拨到ON状态,上电选择触摸屏测试,校正不过来,有什么好办法校正一下

网友A:
用软件改一下参数中屏的尺寸就行了!

楼主:
这个屏很早就停产,相关的软件找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