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T1150-QBBD-C触摸屏与电脑连接线制方法

楼主(2011-09-30):
可以和GT10系列的连上的线怎么不能跟GT11系列的连上,谁能告诉下GT1155连接线做法

楼主:
GT10系列的可以连上GT1155的连不上

网友A:
不是用USB线连接的吗?

网友B:
直接有线卖
买一根就行了
自己做很麻烦

网友C:
GT1050,GT1055,GT1150,GT1155与电脑连接,都可以使用USB线
这种线在电脑市场很好买到,和一些相机手机的通讯线也一样的
一边是USB口,一边是USB迷你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