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T1150-QBBD-C触摸屏与电脑连接问题

楼主(2011-09-30):
GT1150-QBBD-C触摸屏在通讯测试的时候总是提示通讯错误:
可能原因GOT在处理中或者GOT类型不一致
我只做通讯测试用的是RS232的
按道理我都每连GOT怎么来GOT类型不一致?那就是GOT在处理?
有没有遇到相同问题的或熟悉的大哥帮忙解释和处理下!谢谢

网友A:
那你需要到触摸屏的系统设置里面(默认是按住上面的两个角进入)。找到连接设备设置。看看是不是RS232口已经分配为CH1(l连PLC)了。1150的连个九针口中IF2(公头)支持232,而IF1(母头)支持422。去检查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B:
使用232连接不一定能连接上,因为有时232被设置成连接PLC了。
GT1050,GT1055,GT1150,GT1155与电脑连接,都可以使用USB线
这种线在电脑市场很好买到,和一些相机手机的通讯线也一样的
一边是USB口,一边是USB迷你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