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
GT Designer

楼主(2011-09-30):
在安装三菱触摸屏软件后面出现一个报警,大概内容是使用信息非法,装了好几次都是这样,为什么啊?

网友A:
可能和操作系统有关系,系统少一个文件或者不正常

楼主:
请问这个问题要怎么处理啊?不想重装系统哦

网友B:
請問是否為windows7 UAC關了他
要不就是防毒軟問題 先下網絡 把防毒關了裝完重開
您試試

网友C:
有的操作系统不支持,一般XP的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