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9-30):
有一种串口卡,他是一分二的的串口,一头插在触摸屏上,后面分出来二个串口后,一个插PLC一个我们插在电脑上,这样设备运行时,就可以看到触摸屏与PLC的对应动作了, 这样对自己下手那个触摸屏程序无法下载就可以起到一定的的确编程帮助了, 我大概知道他的意思,但我知道那个卡要去那里买,也不知道是不是有一种这个软件(是不是网上经常看到的串口监控软件吗)。不知道那个师傅有这方面的经验,及用过。能帮我们说一下吗?谢谢了祝国庆快乐,

网友A:
什么PLC?晕,三菱?
买两根线就完了啊,USB转T口USB,还有PLC是USB的打印机那种口(方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PLC?晕,三菱?
买两根线就完了啊,USB转T口USB,还有PLC是USB的打印机那种口(方口)

看来还不明白我说的意思

网友B:
听说过,但是确实没买到过,真希望买一条

网友C:
说白了就是一个232口转2个232口,呵呵,应该有卖的,电脑一个USB转2个232的很多。485的不用转直接接上去就可以,如果232转成485的,然后485的再转成两个232就容易实现,但是232的可能有很多流控什么的信号你检查不到的,只能将读和写的数据分出来。
对,你的回答跟你的头像一样漂亮,大概也叫232一分为二接头吧。知道有卖但就是不知道那里有在卖。
  • 下载积分:+1(yangyajiang) 感谢分享
  •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D(2012-05-04):
    用bushound监控软件监控大部份端口的数据流 BusHound5.0中文使用说明.pdf (246 K) 下载次数:106    bushound5.0完美版.rar (595 K) 下载次数: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