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根pc-ppi电缆,232口联不了机

楼主(2011-09-30):
买了根pc-ppi电缆,232口联不了机,就是软件中的com口始终是com1,我的是usb转232的电缆,是com9,设了com9,一确定还是com1,郁闷。

网友A:
在电脑_硬件_设备管理器里,将你usb生成的com9口,在高级设置里改为com1就可以了。

网友B:
你可以直接用USB-PPI的线。
有时候USB-COM的线,有时候能连接这个品牌,但不能连接另外的一个品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