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9-30):
总功率105KW,马达55KW,加热器50KW,需要用多粗的电缆?国标3*95平方的铜线够不够的?

网友A:
105*2=210/3A=70MM  的电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05*2=210/3A=70MM  的电缆

有95平米的就用吧,或许还会添加设备,有备无患

网友C:
工作环境温度?电缆多长?马达是一台55kw 的,还是多台的

网友C:
用185mm的国标铝线,经济实惠还能扩展

网友D:
3*95平方可以用 但是不经济 3*70平方比较适合

网友E:
用95 MM  当然好了只是有点浪费了  我给你算了算 105KW  每相的电流是 60.62  用70的就可以  我说的是铜线哦

网友F:
能问下算法吗?谢谢

网友G:
够了,如果加热是单相的话,要三相平分接线

网友H:
电机I=功率/380/1.732*η   ( 电机是有效率的;而电热是电阻线路;在计算上要注意) 我不知道你的电热是220V还是380V的,如果是220V分成三相的话;电机电流104A,电热(每项17KW算是77A)总电流为1811A;181/(5-8)=36.2-22.6平方mm,;圆整选型35或25平方mm铜芯多股线;如果供电距离长的话还要算线阻压降,电缆截面要增加。(个人推荐:50米内按上选用,以上按每增加10米加2.7A电流选型电缆)

网友I:
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J:
可以使用

网友K:
用95的国标的比较保险不过没有扩展空间。95的能带190A在有间歇没有问题。山东,安徽地区厂家销售电线电缆纯国标保检测。电话13553184448QQ435039594

网友L:
有210A电流,就用95的够了

楼主:
现在我那机器上出现了一问题,请各位帮忙分析下,220V三相电,六组加热器,加热器是铸铝的,一组加热器功率是6.8KW,现在12345组加热器都正常加热,就是第六组老是跳闸,空开是40A的,我就换了个新的空开,电流一样,一开电加热没几分钟,冒火光了,电焊一样的,直接就把接线的头子给熔断了,请教是什么问题?
我的理解是:1,接头与加热棒之间有松动,产生火花。
2,加热棒自身问题,绝缘能力差,加热后正负两极之间电阻变小,导致短路。

网友M:
用70的电缆可能发热,支持95.

网友N:
要不了那么大吧?不知道你们怎么得出来的,一个平方的铜芯电缆能过多大的电流啊?我看见柜机空调上的电线10多安的电流也只用了1.5平方的铜芯线呢。

网友O:
过电流一平方五个也行啊,楼主都没说他用多少电压,你们就算的105KW是210个电流?他用3*95也不完全肯定他就用三项380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