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编程程序

楼主(2011-09-30):
FROMP H2 H5A20 D1970 K16 这是什么意思啊?
liuliangdt

网友A:
FROMP 就是读数据指令

网友B:
看看书,读5a20开始的16数据存到D1790开始的16存储器中
一般只会回复你去看资料^=_=^

楼主:
好的谢谢了啊

网友C:
是读其它模块里的数据。

楼主:
再请问下各位,读取远程模块的地址,这个数据如何定义,H5A20 是怎么来的啊?自己定义吗?

网友C:
H5A20是16进制的数值的表示方法。是根据实际需要而定的,和K56、K88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