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
什么样的PLC可以扩展50路模拟量输入信号?

楼主(2011-09-30):
一个化工企业,客户要求用上位机监控现场的压力和流量,就要用PLC,现场信号是4-20ma的,他们不让用工控机采集卡,愁死我了。
1.大家看什么样的PLC可以扩展到50路模拟量,最好是欧姆龙 西门子 三菱的,中大型机都无所谓,大家看用哪种PLC配置比较好?怎么来配置比较经济?
2.还有就是这么多模拟量同时监控,上位机的组态王软件和PLC通讯采样的话,数据反馈回来是不是要延时很多秒,才能显示到电脑上,5S一次的话,就不行了,时间太长。大家看能实现吗?

楼主:
用欧姆龙CJ系列的PLC,不知道可以吗,CJ的主机带7个8路模拟量输入模块CJ1W-AD081,也就是56路模拟输入。CJ的PLC可以扩展这7个模拟量输入模块吗?
如果可以的话,这么多模拟量需要PLC处理,组态王连接上PLC,组态王上显示的数值会多少秒刷新一次?

楼主:
我打算用CJ1M的CPU,带7个8通道的模拟输入模块CJ1W-AD081,这样就是56路模拟量输入,PLC来处理这56路模拟量,可以吗?
成本算了一下,PLC大约2W元。
大家看看我这套方案可行吗?PLC和组态王连接电脑上的56个数据点同时刷新能做到多少秒?

楼主:
还有一套方案就是FX3U-16MR,后面带FX2N-8AD扩展模块7个,这样也行,算了一下成本大约也是2W,不知道三菱这套方案怎么样?

楼主:
还有一套方案就是用西门子300的,CPU312,后面带7个8路的模拟输入模块,再加上电源存储卡,价格在1.8W左右。
大家看这3套方案哪个好些?

网友A:
用扫描方式做吧,那样只需要用1只A/D就够了.
QQ106748835

楼主:
什么意思?呢

网友B:
呵呵 这都编难住 你 上DCS 呵呵 别说50个点了 500个也能给他通迅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用扫描方式做吧,那样只需要用1只A/D就够了.
他的意思就是使用外部的继电器切换方式,轮流读8个模拟量值,每一个设定为0.5秒一个周期,全部读完就要3.5秒,看看你滞后的周期能否达到你的要求。

QQ:84818626

网友C:
还有你要考虑在工控机和PLC的通信方式,最好的就是支持以太网通信,简单快速

QQ:848186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