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谁有S7300的NET(CP343-1)与PC连接的网线接线图?

楼主(2011-09-30):
请教:谁有S7300的NET(CP343-1)与PC连接的网线接线图?接S7300的NET(CP343-1)的那头怎么接线?接PC那头怎么接?

网友A:
确实是……用普通网线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跟一般的网线接线是一样的,如果用西门子的专用网线的话 还必须用其专用的水晶头 否则无法压接网线,
是只接4根线吗?

网友C:
点对点的话用交叉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