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老烧电表

楼主(2011-10-01):
为什么我们办公室老是烧开关和电表,负载有几十台电脑和照明灯,请高手指点

网友A:
你肯定是买了浙江歪货

网友B:
算一下总功率,看开关选的多大的?

网友C:
应该是开关和电表选择出了问题
闲坐莫谈国是!

网友D:
3楼说的对

网友E:
检查负载核算总功率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开关和电表选择出了问题
还有就是螺丝压得不紧

网友G:
线买接好吧?

网友G:
负载大了,几十台电脑?那就是10kw多了

网友H:
三相分配不平蘅,单项电流过大。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I:
测一下实际的电流吧。

网友J:
电表可能小了,算下总功率买个稍大点的。

网友K:
引用楼主huangming778于2011-10-01 11:33发表的 为什么老烧电表 :
为什么我们办公室老是烧开关和电表,负载有几十台电脑和照明灯,请高手指点

不为什么只因为你的开关太差了, 电表用2。5A,你当他是25A的电表使用吧

网友L:
电表有电流等级的,就楼主的这些负载买5(40A)包你没事。

网友M:
计算功率不准,产品质量,安装不正确。

网友N:
我觉的也是 你买个大的又不花你的钱 买个小的天天还老板还天天吵

网友O:
应该是电表小了
一台办公电脑大概就250W吧   算下电流

网友P:
超负荷了买容量大一些的,一应该算一下总功率就可以了

网友A:
去找个农村电工帮你看看

网友Q:
最起码是空气开关有问题,如果过载了应该会跳闸吧

网友R:
找个电工检查啊

网友S:
引用 网友H:
三相分配不平蘅,单项电流过大。

感觉这位说的比较有道理

网友T:
原因有二吧!1是选的开关和电表是非正品货,2是在线头压好的情况下选的开关小了

网友U:
帮你算了一下
几十台电脑加上照明灯
应该有8,9个千瓦了
电表应该选用40-50安的电表了
开关要60安的了

网友V:
测量实际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