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楼主(2011-10-01):
有一台0.37kw的电机减速机,空载时电机只带减速机转不动,检查电机各项正常,三相绕组阻值一样,对地绝缘良好,只转电机三相电流平衡转动很好,跟减速机组装后就转不动。更换新的电机跟减速机组装后运转正常,是什么原因造成原来电机输出力减小?

网友A:
是不是功率太小了啦。换一个也是这样的功率呀?

网友B:
怀疑你的电机走内圆

网友C:
电机的空载电流正常否?

网友D:
减速机有问题吧,是不是卡住了
闲坐莫谈国是!

网友E:
毫无疑问,是电机的问题。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F:
主回路或驱动器到马达之间接触应该检查。。

网友G:
如果电机和减速机的功率配套。建议检查减速机

网友H:
你检查过转子吗?三相鼠龙电机的转子有问题,也会出现上述问题的。

网友I:
你问的也太少见了 吧 新的安上会转了 在给他去下来 从安上旧的 试过了吗 是不是针线减速机啊

网友J:
您都買新的事一樣的嗎?
可以把舊電機裝在新減速機上試試嗎?
還有舊電機跟減速機拖離後您有試試減速機電機這面接合處專轉看是否是減速機壞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E:
毫无疑问,是电机的问题。
拆开看看吧

网友L:
问题出在减速器上。

网友M:
你用手转动一下减速机   看是否灵活   听轴承有没有异常的声响

楼主:
减速机用手转动灵活是蜗杆减速机,换上新电机一切正常,问题是旧的电机就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机的空载电流正常否?

空载电流正常三相平衡正常值

网友N:
第一你安装电机时候与减速机联轴器或者键槽安装不当而做成(偏心),、
第二电机的轴承有问题,因为空载时候轴不受力,所以空载时候没有问题,而且三相平衡的。
第三电机的转子的硅钢片严重短路,致使电机的力矩变少。

QQ:84818626

网友O:
引用楼主情缘惜水于2011-10-01 18:53发表的 请问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
有一台0.37kw的电机减速机,空载时电机只带减速机转不动,检查电机各项正常,三相绕组阻值一样,对地绝缘良好,只转电机三相电流平衡转动很好,跟减速机组装后就转不动。更换新的电机跟减速机组装后运转正常,是什么原因造成原来电机输出力减小?

请问有没有扫堂的现象,

网友P:
可能是电机的轴承坏了?没有负载的时候看不出来,有负载就卡死。

网友Q:
检查机械部分

网友R:
电机的定子和转子两边没对齐或转子有问题 打开电机检查

网友S:
既然换了新电机就能用,那就是旧电机不行了,有待楼主把真相告诉我们

网友T:
两个原因:一个就是电机有问题,二个就是电机与减速箱安装不好,卡住了,在不通电的情况下,用手转动电机扇叶试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U:
你的电机是不是维修过,估计是转子头尾调转了,造成电机力矩不够

网友V:
你可能被前面的“好”有点迷惑了,自己已经检查出来电机有问题,为什么不深入下去呢?电机空载“能够”运行而加载(带变速器)不能运行,那只能说明电机输出力矩小了。最说一般用普通万用表测量电机直流内阻不能确定其正确性,(电机内阻本身就小)。这样需要看电机运行电流是否在正常范围。供电回路电压正常?控制回路是否正常?我曾经碰到过输出轴断裂的故障,刚开始判断电机风叶在转,而输出轴输出没有。查了好多地方最后才发现是电机输出轴断裂。
像这样的问题,有条件用排除法最恰当。

网友W:
是摆线针减速机吧!它在安装两个大齿轮时有方向要求的,搞错了就会不能转。这就是工控人不懂机械的悲哀!

网友X:
检查一下电机的转子及其轴承状况吧

网友Y:
轴断裂的可能性大。拆开一看便知。

网友Z:
转不动是电流是多少,和额定值差多少

网友AA:
用手能转动就是电机的问题

网友AB:
也有可能是减速机轴承或齿轮不好了,马达启动不了

网友AC:
电机的轴变形了,装了减速器就卡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