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可编程器控制器的输入点时好时坏

楼主(2011-10-01):
今天我在调试FX1S-30MT时,发现它的好几个输入点时好时坏,也就是在用线直接将输入点短接的情况下,它上面的输入指示灯有时亮,有时不亮,有谁碰到过吗?怎样处理的。

网友A:
呵呵。。。。你遇到山寨的了。。。。。

网友B:
换台新的

网友C:
接线木问题的话 肯定是 山寨

网友D:
我也用过FX1S30MT,它的几个COM点要连接起来,要不就有说的现象.你的应该是国产的.

网友E:
你换输入点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