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
干扰问题,请各位说说自己的看法!!!

楼主(2011-10-01):
弹簧式多芯电缆。其中三根驱动马达,并有屏蔽包着。其他用来接输入PLC的信号,检测元件为NPN唱开型。在用丹佛斯变频器时,在马达运转中有物体接近检测元件,此时有信号送入PLC,当物体离开后信号没有消失,PLC有信号。而物体已经离开检测元件,而检测元件上的灯由明亮转为暗亮。当我在屏蔽包上连接了地线后,问题解决。但用施耐德变频器时,没有上诉问题。。。。。。。。。。。。看来不同牌子的变频器有不同的干扰度,请各位说说自己的看法。。。。

网友A:
在屏蔽线上存在电位差,产生干扰,另丹佛斯的输出可能三相不平衡。

网友B:
在使用变频器时,一定要看说明书。

网友C:
个人感觉欧美的变频器比较容易受干扰影响 个人愚见

网友D:
一般来说把屏蔽线接地就问题不大,最好变频器的输出线不要跟PLC的输入信号放在同一电缆。规规矩矩的配线想出问题都难。

网友E:
各个公司出的产品也有不同之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