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请进,求助

楼主(2011-10-02):
我们公司一台三菱F700-160KW的变频器,在15Hz下就不报警,上了15Hz就显示欠压报警,不知是怎么回事,我们的输入电压正常,电机的电流才60A,报警后我按复位按钮后,怎么输出端一直用电呀,请高手们详细说明一下原因。小弟无限感激!

网友A:
调整输入额定电压

网友A:
电源是否有接触器,检查电源电否波动。

网友B:
你看看电机有么有问题还有变频里面调整一下

网友C:
频率低没事,高了就报警,检查线路问题,,检查电机屁股上的编码器,一定是他

网友D:
按复位键量出有电压是因为风机的惯性而发出的电来的。
风机和普通电机在不同频率电流值是不同,普通电机在低频运行时候电流会变大的,而风机(鼓风机、正压风机)在低频运行的电流会变小,而随频率的增加而增加,当出风口有很大的阻力时候,甚至会比普通电机相同频率的电流还要大,这个我厂里试得多,你的问题,一个减少风压,加长加速时间,调整变频的力矩特性。

QQ:84818626

网友E:
可以缩短加减速时间试试。。

网友F:
运行时观察直流回路电压有没有问题,一般输入3~380V时直流回路电压在530V以上,若随着频率升高电压出现明显下降,可能是直流回路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