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表时快时慢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1-10-02):
我家的电表时快时慢请高手指教

网友A:
你家电表使用功率是一样吗?

网友B:
使用功率大,那一定是快些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使用功率大,那一定是快些了!
电表的转速随负载变化的

网友D:
如果是机械式电表的话,原因有励磁铝盘被卡、表内电流线圈过流烧坏、电表安装倾斜或机械故障。。

网友E:
用测量电流的方法判断是电度表的问题还是确实是负荷在变化。

网友F:
同意5楼

网友G:
看一看电压稳不稳

网友H:
机器磨损可能性大。

网友I:
直接叫供电局的解决,不要自己弄,不然到时电霸会怪你的
闲坐莫谈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