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PLC的一个特殊的故障给各位同行的建议

楼主(2011-10-02):
我单位有一设备,用的是台达的PLC,近一段时间总显示正在通讯,可总也连接不上。打开一看是PLC的运行指示灯不亮,可有时又恢复正常。于是怀疑是PLC有故障,买来新的考入程序后一切正常。本以为万事大吉,可没几天同样的故障又出现了。我这才想到PLC外接24V电源是否正常。一测,20.4V,将电压调回24V后再也没有出现问题。因此,我建议同行,在出现类似故障时要先检查一下开关电源的电压是否正常。
下载积分:+2(kz1566) 感谢分享
下载积分:+5(qq593276766) 感谢分享
下载积分:+5(xqx666) 热心助人

网友A:
好经验,感谢楼主的提醒。

网友B:
这个是常识。

QQ:84818626

网友C:
好经验,感谢楼主的提醒
ygwpxq

网友D:
谢谢分享,您我共享经验,可少弯路,节约资源。

网友E: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所以24V的plc一定要采用容量稍微大一点的开关电源。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谢谢分享,您我共享经验,可少弯路,节约资源。
谢谢分享,支持!

网友G:
很有同感

网友H:
好的经验要常分享,楼主伟大

网友I:
PLC不是本身带有24V电源吗,为何还要外接?

网友J:
这是个常识性的问题 谢谢楼主的提醒

网友K:
如果说单一开关电源故障可以理解,如果端子松动都有可能,故障源查找时要想得全面一点。

网友L:
宝贵经验。。。

网友M:
他用的是直流24V供电的PLC 呵呵 不是交流220V的电压啊

网友N:
这个问题有遇到过,不过是触摸屏一闪闪的

网友O:
没有遇见过

网友P:
很宝贵的经验呀

网友Q:
经验很好;
在电子电路中,电源是一个需时常注意的问题。

网友R:
20.4V在范围内啊

网友S:
呵呵 很好的经验啊

网友T:
感谢分享!
怀才就像怀孕,时间长了总要显露出来!

网友U:
谢谢分享。。。。。。。
朝花夕拾

网友V:
如果电池没电了 那电压就不够 市电过来才20V那能给他冲上电啊

网友W(2011-11-18):
谢谢楼主的分享

在东莞市

网友X:
这个问题很及时

网友Y:
呵呵,其实第一块PLC的时候你就已经看到现象了,那个时候就该有去寻根究底的想法
而不是说换了块PLC才发现是电压不够造成的。
但还是谢谢你的经历提醒

网友Y:
引用 网友I:
PLC不是本身带有24V电源吗,为何还要外接?
有些PLC的工作电源是需要外部供给的直流24V;

网友Z:
值得引起重视

网友AA:
谢谢分享。。。。。
让爱在你我的心里流动。。。。。

网友AB:
很好的经验啊

网友J:
感谢楼主的经验分享

网友AC:
电源是第一要检查的

网友AD:
我遇到过220V N线虚接造成PLC 无规律的瞬间断电故障,查了很长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