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0-02):
      三菱伺服器MR-J2S-10B报警E9,没有中吻说明书,无从查找报警原因,我拆下来清理一下拆了模块下来,再装回去就显示AL ,后面也不显示是AL多少,郁闷了查-A系列的就有AL1.............,,E9报警是说明书是说主电路OFF,我拆下来看了下模块里面没有被烧坏的痕迹。当我再装回去的时候就报AL了,哎里面有个东西上面夹了个铁片,有6个还是7个脚的,=但我肯定那不是镇流桥,请吻大家那是什么,还有报E9会是那些地方出问起,机台线路是绝对没有问题的,连QD75的,就一根电缆到定位模块,一块 J2S-Q01A-B模块要多少钱呀?我想买块换下试下。还有就是连定位模块.走串行通讯的伺服器是不是不要设置参数呀?在没有停电源的情况下拔掉电源的情况下拔掉电池会不会丢失原点数据呀?提前谢谢大家了,回答加分哦。

网友A:
更换电池是要求在通电的情况下更换的,这样是不会丢掉原点数据。
E9就是控制电路通电,检测到主电路断电,你查查主电路有通过断路器或接触器,测主电路电压
里面夹铁片的不止是整流硅,控制主电路的开关管也是要夹铁片的。走通信的当然要设参数的,就是通信的一些位。

QQ:84818626

楼主:
楼上的回答不是很好哦,你想到的我也想到了。我是想请教下伺服器的维修方面。都说了主电路外围都没问题了。
lizhihua

网友B:
电机电流过载保护或者伺服器温度过高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电流过载保护或者伺服器温度过高保护

   一开伺:服开启  就跳E9  电机温度正常。

网友C:
伺服驱动器的模块有问题。

楼主:
我把模块拆下来看过了  模块很好呀,没有明显的烧坏痕迹,我想应该不是模块问题,以前维修变频器的时候,小容量变频器0.2-0.75的IGBT模块出问题一拆开就可以看到,排除模块问题,请问还有哪里的问题?

网友D:
对地了,引起的过电流。

楼主:
看来坛子里面对于伺服维修的人很少呀?都没有几个人回答

网友E:
维修不懂 提供MR-J2S-B手册下载地址,至少查查报警代码还有点用 http://down.ymmfa.com/?id=9

网友F:
有一个驱动继电器的模块出现问题,我有好几个MR-J2S-20A的伺服,送电源正常,就是一旦伺服ON就报E9,换了新的就正常了。

网友G:
三菱伺服器MR-J2S-10B报警E9,主电路OFF警告,AL---是无故障显示。

网友H:
mr-j2s-b还-A说明书的报警代码是一样的,E9是主回路电源关断,你说带夹铁片是电源模块,你的伺服器有鼓障,模块损坏的可能性不大,可以发给2我帮你修,具体要检测才知道。
QQ.693144673     15216811376,欢迎咨询
jxh668

网友I:
量一下有没有直流高压

楼主:
引用 网友I:
量一下有没有直流高压

   芯片级维修大师,请教如何维修这E9的故障?谢谢,急用呀。

网友J:
路过,建议测量下电压,从主电源进线开始量

网友H:
你会电子维修吗?

楼主:
我是学电子出身的,只是没有从事弱电工作,但经常接触PCB板的维修。

网友K:
维修都是靠技术过活,而且是经过很多次失败得出来的经验,或者说花了大成本学来的,说出来,人家就没法混了!
三菱伺服有故障的可以找我!不管驱动器还是电机!

网友L:
就一个光藕坏了
专业维修伺服。QQ672795148

网友M:
别人给你建议模块有问题,你非说模块没问题,模块好坏单看有没有烧毁痕迹能判断吗?!万用表都没量过就能确定是好的,您是高手中的高手了,不用在这里请教了。

网友K:
回楼上的:1,正常模块坏了是可以看得出来的,2,万用表量不出来好坏。
回楼主:可以用软件看看是什么报警,去查光偶。如果确定没问题,这个板子基本报废
再有问题,可以联系我

网友N:
我公司新进几台MR-J2S-200B驱动器上电报AC,是三菱代理商直接供货非山寨卖家。
一台上电自检到B2就无法下一步,还有一台上电AC-AB-B1-B2-D#很慢约5分钟才能准备好。求解……

楼主:
引用 网友M:
别人给你建议模块有问题,你非说模块没问题,模块好坏单看有没有烧毁痕迹能判断吗?!万用表都没量过就能确定是好的,您是高手中的高手了,不用在这里请教了。

     小样,我维修变频器也有好几年了,不封装的单管形式烧坏要用表,聚酯封装一看就知道是主电路模块问题了,伺服和变频器主电路有什么区别,求解。

网友H:
呵呵,模块坏的几率是0

网友O(2011-12-03):
伺服和变频器主电路没有什么区别,你这个问题可检测主电源和主电源检测电路。另外求人解答的话还是虚心点吧!
人活着不能被思想不纯的人影响到做回自己最重要。

网友P:
QD75模块是不需要设置伺服参数的

网友Q:
直接更换新品!

网友R:
看的出你还是有经验的,IGBT坏得可能为0,IGBT驱动和保护电路主要看1下外围原件,光耦,电阻,电容,用普查法,如果有2台一样的对比一下,维修数据日本人是不公开的,全靠维修中自己记录
主要看一下IGBT保护电路
锁螺丝机

网友R:
另外看一下。里面有线圈一样的电感吗,电感在IGBT驱动和保护很重要,如果形状变化也不行
锁螺丝机

楼主:
谢谢大家对我一直以来的支持和关注,这个问题已经得到解决,直接更换伺服器就好了。台湾老板大把银子。

网友S:
伺服整流模块烧坏了

网友T:
我前天才换一个MR-J2S-100A,原来通电就报E9,换新的后OK!

楼主:
引用 网友U:
meijianguo
来我的贴里面灌水?楼主,小心切你老二。发点有用的东西才会有所提高哦。

网友V:
伺服电机我也怎么懂

网友W:
E9报警是驱动器内部继电器没有吸合,技术支持QQ--860666450

网友X(2012-02-07):
专业三菱伺服器维修。
需要可以联系我:13760419328 QQ:810207896

网友L:
有坏的三菱伺服 我也要啊QQ672795148
专业维修伺服。QQ672795148

网友Y:
AL-E9 模块下面有个四只脚的7800坏了,换掉就好了我修过很多。要把模块拆下来才看得到

网友Y:
AL-E9 模块下面有个四支脚的7800坏了,我修过很多

网友Z:
做工控,做人生

网友H:
mr-j2s-b还-A说明书的报警代码是一样的,E9是主回路电源关断,你说带夹铁片是电源模块,你的伺服器有鼓障,模块损坏的可能性不大,可以发给2我帮你修,具体要检测才知道。
QQ.693144673 15216811376,欢迎咨询

网友AA(2012-04-08):
引起的过电流
真奇怪,你吸进去了那么多的勇气,吐出来的却都是叹息

网友AB:
我公司也有几个伺服放大器报E9,外发维修要900一个。不知道这个价位怎么样?
让爱在你我的心里流动。。。。。

网友AC:
这么多搞手,要不帮我把PLC修修,合信PLC-100,上电报错!

网友AD:
这个是硬件问题 找三菱维修

网友AE(2012-06-11):
一两句话跟你说不清楚,寄给我,几下给你搞定,价格便宜。QQ 1796681113 简单的问题被你搞复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