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制作丰炜的通信线?

楼主(2011-10-02):
怎样制作丰炜的通信线?最好有图 谢谢!!!!!!

网友A:
丰炜PLC说明书上有

网友B:
VH的 通讯线, 要 RS 232 接口一个 , USB 配件一套,导线(三根就行)
接法 资料上有 2 3
3 2
4 5
左边是USB, 右边是 RS 232接口
维修电工;亚健康管理;消防维保

网友C(2012-03-26):
本论坛就有啊!自己动动手就做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