牵引电磁铁请教

楼主(2011-10-03):
现在有个项目,需要用到牵引电磁铁,要求最少要达到1秒钟执行一次,电磁铁的说明书的操作频率是600次每小时,通电率是60%,不知道能不能用。哪位师傅用到过,能不能给个型号参考下,谢谢!!!!

网友A:
1秒一次,电磁铁估计不行。因为铁芯有磁滞效应。
兄台有什么好的建议没嘛。谢谢!!!

网友B:
牵引电磁铁1秒一次是不可能的,还是该设计有问题

网友C:
直流的好像有,我用过一种微型的,一秒6次,行程很短,只有几毫米。不知道可不可以
功率不能太小了,最少也需要5公斤的拉力才行,不知道兄台有没有型号,我去查查看

网友D:
可以用的, 就是容易发热吧,
兄台试过没,望回复,谢谢!!!!

网友D:
用过。但没有试计算他的频率吧, 用久了就是容易发热吧, 你这个东西用机械行不行,如凸轮来控制行吗, 机械的东西他不用电磁这样一直工作电流大就容易发热等

网友E:
建议用快速气缸,应该可以达到你的要求。

网友F:
如果是设备刹车用,建议用液压

网友G:
赞同7楼,如果空间允许的话
學無止境

网友H:
气缸应该可以的,但是这个1秒的频率,气缸的寿命是很短的。

网友E:
用SMC的快速气缸,如果楼主嫌贵,可以去旧货市场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