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电机启动电容的疑惑

楼主(2011-10-03):
交流电机启动电容有两脚和四角的,如上所示,两脚的好理解,四角的是怎么回事,四角的该怎么接呢?大侠们,帮帮忙,谢谢!

网友A:
四脚和两脚的是一样的,四脚的,每两表脚连在一起的,是为了方便你接线的
下载积分:+1(陈大围) 热心助人
下载积分:+5(铭杰工控) 热心助人

网友B:
楼上老大正解,四角的是方便做并联联线的时候用的。

网友C:
哈哈,还有的4个脚的其实就是两个一模一样的电容,其中一个是备用的。

网友D:
同意2楼。

网友E:
一楼的说法太对了,其实自己用表测量一下也会知道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一楼的说法太对了,其实自己用表测量一下也会知道的。
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G:
图片上的2脚和4脚容量是一样的。但有的进口电容就不一样了

网友H:
方便你再接第二条的线吧, 设计合理点吧,

网友I:
看端子连接方式,有的四个脚其实是两个脚并联的,但是也有两个不同容量的电容做在一个盒子里的,有些三脚,有些四脚,但是外壳上会标注不同的容量的。仔细看就知道了。

网友J:
用万用表检测一下就明白了。

网友K:
四脚与两脚一样的,同意1楼的

网友L:
就是方便接线。。像空调的启动电容。

网友M:
呵呵,建议万用表一下,就知道了,呵呵,自己动手。。。。。

网友N:
支持一楼的说法

网友O:
测下不就知道了啊

网友P:
我们用的时候直接把靠在一起的那对脚并在一起的

网友Q:
四脚的,每两表脚连在一起的

网友R:
就是不知道这个电容是作什么用的,与减速电机匹配使用的原理是怎样的,哪位老师帮忙讲解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