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0-03):
台达触摸屏怎么删除多余的屏保画面

网友A:
当然是在软件里更改程序然后再下载到屏里啦

网友B:
如果有画面的源程序,重新编辑修改再下载。
如果没有源程序,那就改不了。

网友C:
设置里面直接禁用屏保

如有源程序
编辑软件 DopSoft 1.00   可以在菜单选项里  设置屏保画面
软件 screen editor  2.00 版本  选择 画面管理 右键 有设置屏保画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