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1E脉冲输出

楼主(2011-10-03):
请教欧姆龙的CP1E-N30,继电器输出的为啥不能使用定位指令呢,我还想把继电器拆了换成光耦呢,今天试了一下SPED没输出,是哪里限制了。好像西门子200是可以改的。这欧姆龙咋就不行呢。

网友A:
刚刚接触欧姆龙,我想实现步进电机动2S后,再有个条件给它再动2S,共移5步后返回原点,请高手指点一下脉冲指令怎么编???

网友B:
继电器的PLC是没有脉冲输出的,要换型号
先INI 定原点,ACC动,2S后INI停,。。。。PLS2回原点!

网友C:
可以用的,经常用继电器低脉冲频率控制步进,看下选择的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