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的制令

楼主(2011-10-03):
请教各为高手,三菱PLC输出<* D10 D45>,这'*"号是什么制令?

网友A:
* 就是乘法

网友B:
1楼正解

网友C:
从来没听过什么制令啊。

网友D:
那是Q系列的指令吧,ADD SUB MUL DIV 都用+ - * /来代替了。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E:
Q系列直接用+-*/

网友F:
是这样啊,没有接触过Q系列的PLC。

网友F:
请楼 主把字打准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