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怎样和plc,连接。编码器的几根线都是输出地电流还是电压?

楼主(2011-10-03):
编码器怎样和plc,连接。编码器的几根线都是输出地电流还是电压?

网友A:
将编码器的线接到 PLC上就行。有对应的颜色,这个要看产品说明了,编码器品牌太多

网友B:
编码器规格很多,一般都是电压信号
TTL是5V
HTL是12V或24V
RS422输出是双极性A+=+5V的时候A-是-5V
SSC 一般用在绝对位置,要用对应的模块
还有sin/cos +/-1V,也要用特殊模块
Fred Lo

网友C:
以欧姆龙的一款编码器为例子:棕色线接PLC24v,蓝色线接com端。白色,黑色接X0,X1计数器用C251.好了。有干扰的话把屏蔽线接地~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楼主:
谢谢 各位大侠 学习了

网友B:
有時序圖,請參考
Fred Lo

网友D:
高低电平信号

网友E:
品牌太多了,要看说明书才行。想3楼说的就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