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0-03):
此程试在线模拟了几次,后面在电脑上就改不了啦!但以PLC通信还是可以改的(监视写入

网友A:
解决方法:

点GX Developer顶上菜单的 “工具”,然后点“选项”,然后点“变换后,不写入PLC”

这样就行了~
  • 下载积分:+1(liudehai) 热心助人
  • 特别提醒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