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0-03):
三菱GT1055触摸屏和Q系列PLC连接  显示时间不准 怎么连接?知道的告诉一下 谢谢

网友A:
可以设置触摸屏读取外部设备的时间,有个地方打个勾,就能自动读PLC时间
然后把PLC连接电脑校准时间,有一个地方点一下,就和电脑时间同步了
如果担心运行较长时间后,因PLC原因导致时间不准,那得设置一个修改时间的界面,修改D8014~D8019(FX系列为例)

楼主:
谢拉 找到原因了 是我的PLC时间没校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