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可以通讯上吗?

楼主(2011-10-03):
我现在已用485BD做了N:N网络通信。但是距离大于50米,现在的距离有60米,不知道可以通讯上吗?给个答案吧?PLC是三菱FX2N。多谢了!

网友A:
没有人啊 我来坐头等仓 能 200米也不怕 那变送信号还能过来呢 别说这通迅了

网友B:
485的应该可以,不行就加中继单元吧。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C:
485的好像200M之内都可以

网友D:
没接触过通信,来学习了。大于安全距离10米应该没有多大问题吧。做好抗干扰工作

网友E:
700米都可以

网友F:
和外部环境干扰和线缆本身性能规格、设置的波特率等很多因素有关,做的一般良好的情况下,60米没问题。

网友G:
标称50米,那是比较保守的数值,如担心不稳定,可考虑屏蔽双绞线
闲坐莫谈国是!

楼主:
我就是看到他的通讯距离是50米,所以有些担心。多谢各位的帮助。谢谢了,过两天就可以试一下了 ,到时就知道结果了。

网友H:
485 没问题。。
怀才就像怀孕,时间长了总要显露出来!

网友I:
485没有问题!232肯定不行

楼主:
前段时间有些忙,现在来回个贴,60多米的通讯距离没有问题。多谢各位的热心帮助!!!再次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