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大俠這是哪裡設置不對啊

楼主(2011-10-04):
請教一下 各位高手

楼主:
觸摸屏是6056i的 用的800的軟件 還需要設置哪裡嗎!!

网友A:
端口设置了吗, 密码对吗,

网友B:
看看端口、密码对不对,还有数据线有问题也这样

网友C:
这个问题我也碰到过,如果密码不错的话,那就是你的USB线不行,下载程序,的话,USB数据线要2.0版的线,而且你的电脑的主板的接口也要2,0版的,没这二条件不能下载,同样的回答我的主题有答案,也是各位同仁帮忙的

网友D:
也有可能是USB驱动没装好

网友E:
我只能向各位学习,因为这个屏我没有学过。

网友F:
一般来说,USB 的线问题应该不是很大,问题一般出在驱动和密码上。威纶的I系列的USB通讯,实际上是USB-232的通讯,但威伦把232芯片放到了触摸屏内。而且它的驱动,有时候还安装失败[感觉有点脑残]虽然显示成功。密码默认是111111,如果没有修改过。

网友G:
我的笔记本也偶尔出现这样的情况,数据线重新接几次就好了。不知道你的情况如何解决。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H:
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来学习下

网友I:
我用U盘

楼主:
謝謝各位大俠 問題基本上解決啦!!!!

网友J: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