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
求帮助,Step7 V5.5的 授权,如何安装?

楼主(2011-10-04):
我已下载了SIFLA171040505.ekb,但不知道如何使用??
网上有网友说,
“
你需要将这个授权文件直接复制到隐含文件夹AX NF ZZ下,但是不确保能正确识别。
目前基本上仍然使用外网流行的授权工具:Sim_ekb_Installer
在论坛中也可以找到这个工具,最新的版本为2011_05_22,不过你只需要2011的版本即可。
运行此工具,找到Step7目录,然后在需要的版本前勾选,最后点击Install Long即可,在安装完Step7后,请勿直接运行,而是先授权,否则,你需要先到AX NF ZZ目录下删除临时授权,再次使用授权工具授权后再能使用Step7。
”
但是我找不到
文件夹AX NF ZZ,,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2011-11-04):
打开“我的电脑”----菜单栏上的“工具”-----文件夹选项------查看--------取消“隐藏受保护的操作系统文件”和勾选“显示所有文件和文件夹”-----确定-----进入C盘你就能看到了

网友B:
这个文件夹隐藏了

网友A:
就是一个隐藏文件夹,属性还是隐藏和只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