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不能用usb转串口线+数据线连接吗?

楼主(2011-10-04):
以前看郝工的图做了一条线,蛮好用的,只是临时做的,没现成的材料,不好看,于是上淘宝买了一条,可是根本连不了,刷新后数字跳两个来回就让检查电缆和设置,黄色感叹号。我是一根力特usb转232,再插买的那根电缆的。usb转232的线肯定没问题,连三菱的一点问题没有,后来没办法只好用原来做的那条线,各位朋友,你们用啥电缆连s7-200?

楼主:
大家都用原装线啊?惭愧

网友A:
自从那条200原装线坏了后,本人一直使用网上提供图纸的自制线+力特USB转串口线,300、400一直用原装的。

楼主:
呵呵,那我还是用自己做的吧

网友B:
当刷新出黄色感叹号后,再刷新1次,即可。

网友C:
你pg/pc接口设置对不对,接口设置不对也连不上的

网友D:
我有一个据说是原装的,公司领导的。用485-232的转接口嘛,再232-USB。

网友E:
电脑城买的,一直在用

网友F(2012-05-20):
不知道大家是怎么做的,我随意买了根rs232转串口,三菱的PLC勉强能用,就是传输速度慢的很,s7-200的就连接不上了,怎么回事呢?

网友G:
有现成的USB连接线200的

网友H(2012-06-22):
买个高防的,就200-300,功能外观一样,就是插头处有点区别,我试过性能和我原装一样,是帮朋友买的。

网友I:


网友J:
西门子的编程线是USB转485的不是2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