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
触摸屏的在线模拟

楼主(2011-10-04):
MT6000系列触摸屏在线模拟时总是通讯联不上,我用的是USB转接RS232通讯线与PLC连接的,通讯参数也调整一致也是不行,请问在线模拟必须有串口连接吗?用USB转接RS232接口不可以吗?

网友A:
1在系统参数设置要新增PLC及型号
2接口类型设置
3com口设置

网友A:
用USB转接RS232接口可以,我就是这样用的。和PLC连接也很好,模拟也正常

楼主:
谢谢指导我再试试

楼主:
我是按上面的步骤来的还是不行不知是哪的问题请指教

网友A:
是EB8000的编程软件吧。

网友A:
接口类型应该为RS-223

网友A:
PLC是三菱的FX系列吗,先用电脑和PLC通讯一下,看是否正常。如果正常再和MT6000模拟。

网友A:
我现在用EB8000的软件编了一个MT6056i的程序,并和FX1S的PLC连接,用在线模拟一切正常。

网友A:
编好程序后,先要保存,然后编译,再在线模拟。

楼主:
我用的PLC是松下FPG,触摸屏软件是EB8000,PLC和电脑通讯正常,就是触摸屏模拟时总是显示PLC无反应,操作是按上述步骤来的不行,另外触摸屏里接口类型里没有RS223

网友A:
系统参数设置,点新增PLC类型选择panasonic FP ,接口类型为RS232 设置com口。再试试,别着急。祝你好运!
下载积分:+3(sjm213) 热心助人

网友B:
有一些USB转接RS232接口是不好用,换个USB转接RS232接口试试

网友A:
楼主模拟成功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