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伺服伺服问伺服!

楼主(2011-10-04):
20GM定位可否当10GM用!程序的方式一样吗!IO点一样吗?请教各位老师了…因手头没有该方面的书料!谢谢…

网友A:
20GM是两轴定位的,你用它来做一轴也行的,具体看手册:
http://down.ymmfa.com/?id=45

网友B:
坛主正解。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C:
当然一样,可以搞的啦,不过有点浪费啦。注意接口定义就OK啦。

网友D:
下载积分:-5(guochunyi) 请勿发表无意义的帖子

网友E:
可以,就是有点不划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