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02H USB无法通讯

楼主(2011-10-04):
用USB线连接Q02H CPU,电脑提示发现新硬件,弹出新硬件驱动程序安装窗口,按照提示点击自动安装,窗口闪了几下,又出现提示说安装失败,在GX Developer8.86中选择USB,点击通讯测试,提示如下:
请问Q系列高手,Q cpu在用usb通讯时还要专门安装驱动吗?帮忙分析一下原因.那个数据线 是好的,在别的地方用过
谢谢大家!!

网友A:
需要驱动,驱动就在你的程序安装文件夹下面
下载积分:+2(qinchenglim) 热心助人

网友B:
驱动是必须的啊!

网友C:
需要专门的USB驱动的,路径是X:\。。。。。\\Easysocket\USBDrivers,X为你的软件安装位置
下载积分:+3(qinchenglim) 热心助人

网友D:
“窗口闪了几下,又出现提示说安装失败” 说明USB驱动没装上,所以不能通讯
按楼上guochunyi的提示再安装驱动试试
下载积分:+2(qinchenglim) 热心助人

楼主:
引用 网友C:
需要专门的USB驱动的,路径是X:\。。。。。\\Easysocket\USBDrivers,X为你的软件安装位置
是不是用版主提供的目录下面的这个文件安装? 文件名:ECUsbd.inf

网友E:
是驱动没有装上 驱动在你的PLC程序软件的安装目录里了 重装一遍应该是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