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SV D0 Y0 Y4 怎么写不进程序呀

楼主(2011-10-04):
我用的是 GX DEVELOPER VERSION 8.52E , 帮助命令里只有PLSY , 可也写不进。新手求助。谢谢。

网友A:
因为指令格式不对。
PLSY D0 D1 Y000 这样就行,一个是脉冲频率,一个是脉冲量,一个是发脉冲的点。

网友B:
PLC机型是否符合?2N不能用该指令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楼主:
我选的是FXCPU 2N PLC. D0 是速率,Y0 是输出的点, Y4是方向。

楼主:
刚刚改了PLC 类型用 FX3U(C) 是可也写的。感谢2楼。

网友C:
fx里貌似只有1n和3u支持定位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