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0-04):
61:为什么在FM350-1中选24V编码器,启动以后,SF灯常亮,FM350-1不能工作?
要检查一下,首先在软件组态中要选择编码器类型(为24V),再检查一下,FM350-1侧面的跳线开关,因为缺省的开关设置为5V编码器,一般用户没有设置,开机后,SF灯就会常亮。另外,还可以看看在线硬件诊断,可以看看错误产生的原因,是否模板坏了。

62:FM350-1的锁存功能是否能产生过程中断?
FM350-1的锁存功能是不能产生过程中断,但是可以产生过零中断。
FM350-1的装载值必须为零,随者锁存功能的执行(DI的上升沿开始),当前的计数值被储存到另一地址然后置为初始值零,产生过零中断,在OB40中可以读出中断并相应的锁存值。锁存值也可以从FM350-1的硬件组态地址的前4个字节中读出。

63:在FM350-1中,怎样触发一个比较器输出?
FM350-1中自带的输出点具有快速性、实时性,不必要经过CPU的映像区处理。输出点一般对应于比较器,首先在硬件组态中定义比较器输出类型,如:输出值为1或为脉冲输出,然后在程序中设置比较值。在FM350-1中,地址在通讯DB(UDT生成)块中为18(比较值1)、22(比较值2),类型为DINT,然后激活输出点28.0(DQ0)、28.1(DQ1),这样比较器就可以工作了。

64:在FM350-2中,工作号的作用是什么?
工作号是S7-300CPU与FM进行通讯的任务号,每次的交换数据只是部分数据交换,而非全部数据,这样可以减少FM的工作负载,工作号又分写工作号和读工作号,例如在FM350-2中指定DB1为通讯数据块,如果把写工作号12写入到DB1.DBB0中,把200写入到DB1.DBD52中,再调用FC3写功能,这样第一个计数器的初始值为200,这里工作号10的任务号是写第一个计数器的初始值,DB1.DBB0为写工作号存入地址,DB1.DBD52为第一个计数器装载地址区,同样读工作号100为读前4路,101为读后4路计数器,读工作号存入地址为DB1.DBB2。但写任务不能循环写,只能分时写入。

65:如果对于4-20mA模拟量输入模块来说,小于4mA后转换的数字量是多少?
如果小于4ma,那么将会是输出负值,例如-1对应的是3.9995mA,而1.185mA时,这个数值是-4864(10进制)但是如果小于1.185mA,如果禁止断线检测,这个值是8000(16进制)如果有断线检测,会变成7FFF(16进制)。

66:怎样对模拟量进行标准化和非标准化?
可以使用以下功能块:
1.在块FC164中,x和y都是整数。
2.FC165中x是整数,y是实数。
3.FC166中x是实数,y是整数。
4.FC167中x和y都是实数。

67:S7系列西门子PLC之间最经济的通讯方式是什么?
MPI通讯是S7系列PLC之间一种最经济、数据量最小的一种通讯,需要做连接配置的站通过GD通讯,GD通讯适合于S7-300之间,S7-300、S7-400、MPI之间一些固定数据的通讯。不用作连接的MPI通讯适用于S7-300之间、S7-300与400之间、S7-300/400与S7-200系列PLC之间的通讯,建议在OB35(循环中断100ms)中调用发送块,在OB1(主循环组织块)调用接收块。

68:整个系统掉电后,为什么CPU在电源恢复后仍保持在停止状态?
整个系统由一个DP主站S7-300/400以及从站组成。而从站通过一个主开关被切断了电源。由于内部的CPU电压缓冲器,CPU仍继续运行大约50ms到100ms。此阶段里CPU识别出所连接的从站的故障。如果没有编程OB86和OB122的话,CPU就会因为这些有故障的从站而继续保留在停止状态。

69:在点到点通信中,协议3964(R)和RK512之间的区别是什么?
这两个协议的主要区别在于消息报头和响应消息的不同。使用RK512,提供有最高的数据完整性,程序3964(R)当传送信息数据时,程序3964(R)将控制字符(安全层)添加到信息数据上。这些控制字符激活通信伙伴,检查数据是否全部接收,是否无错误。

70:当一个DP从站出故障,如何在输入的过程映像被清成“0”以前保存它们?
当一个DP从站出故障时,OB86(通过S7-300/400)被调用。可用下列方法“保存”输入的过程映像:
1.把从站的所有输入循环地复制到一个独立的区里。
2.如果从站出问题,则OB86被启动。在此OB里你可设一个标志位来可防止进一步的循环复制操作。
3.当从站返回总线后,你把OB86里的标志位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