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急停后回原点问题

楼主(2011-10-04):
有这么一台装配设备:有两个工位,两个装配步骤,产品都需要在用机械手抓起来后的情况下才能装配,如果中间出现气缸不到位的话,就需要用急停来回原。问一下各位大侠机械手该怎么松?松了的话,装配了前一半的产品该怎么处理,不想在中途就放下来,能不能流到下个工位后,后工位在不再装配的情况下直接当次品出料呢?不想在已经认定为次品的情况下继续装配。各位大侠帮我出出主意啊。
全自动是在全部回原的情况下进行的,机械手必须松开的

网友A:
你为什么不加个按钮让气缸到位了直接开始运行呢?非得全部回位了才再次开始,换个想法看看,说不定有效的

楼主:
哦,好的,你的意思是从哪里中断,就从那里开始吗?
谢谢哦

网友B:
恩,对的到位的地方加传感器,没到位就继续走,中途停止也可以再继续的

网友C:
加到手动一个流程结束转换到自动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