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
8AD模块编程问题

楼主(2011-10-04):
请教:8AD模拟量模块编程时 如选择4-20ma模式,用的是位移传感器4-20ma对应0-1500mm这两个应该怎样换算,怎样编程

网友A:
可参考 FX特殊功能模块手册
http://down.ymmfa.com/?id=46
我的思路是这样:
4-20ma 对应 0-1500mm ,根据FX特殊功能模块手册41,42,43页的I/O特性,假如选择的是第3种 (电流输入,4-20mA对应0-8000)
那么PLC读出的数值,每1就代理 1500/8000=0.1875mm
假如PLC读出的数值是800,就是800*0.1875mm=150mm
实际使用时,最好选择最方便计算的那一种I/O特性

网友B:
之前用过AD模块,不过计算方法还不熟,今天算学会了

网友C:
转换时也要注意模块的分辨率,否则会无法使数值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