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0-04):
求助,西门子PLC,不外接PLC,是不是不可以进行仿真的??
打开仿真工具后,不久会出现,这样一段话“No  valid  license  key  found. Please  install  a  valid  license  key.”

我的S7-PLCSIM,只有14天有效,不知哪位有永久有效的密钥?

O(∩_∩)O谢谢!

网友A:
No  valid  license  key  found. Please  install  a  valid  license  key
没有有效的许可证密钥发现。请安装有效的许可证密钥
  • 下载积分:+3(zhangli019) 热心助人
  • 特别提醒大家:

网友B:
    授权文件去西门子版块找,装上就好用。
    西门子的PLCSIM还是相当强大的,完全可以实现不外接PLC就仿真。
    我找到了Simatic_EKB_Install_2011_05_22,也安装了密钥,但是,仍然提醒我“没有有效的密钥!”····我是在不晓得怎么办了··帮一忙吧!

网友C:
    PLCSIM还能离线仿真模拟量。
    但是,我安装了PLCSIM V5.4后(我怕安装的是STEP 5.5),下载了Simatic_EKB_Install_2011_05_22,安装了密钥,但是仿真时,仍然提醒我“没有有效的密钥!”,,这个又该怎么办呢··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B:
    看看Automation License Manager软件能否打开,打开后看看 有效授权文件 的状态。
    打不开就进入计算机的服务项,看Automation License Manager服务是否已经启动。
  • 下载积分:+2(zhangli019) 热心助人

网友D:
    看看授权管理器进程服务有没有启动,删除原来的14天授权。永久授权本站西门子专区有下载。注意软件版本的对应和授权类型。
    授权文件安装好以后,一般是在C:\AX NF ZZ文件夹里面,这个文件夹平常是隐藏的。

    guochunyi :
    再问一下,我安装的是step 7 v5.5,安装PLCSIM V5.4,可以的吧??
  • 下载积分:+5(zhangli019) 热心助人

网友E:
    楼上的,好样的!!!我顶

网友D:
    针对楼主的补充观念问题的回答:可以的。有图有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