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上下载求助

楼主(2011-10-04):
各位大侠,本人日前用STEP 7-MicroWIN-V4.0编辑S7-200,CPU是224XP,
写入后但不知为何下次读写时需要密码(明明是我写入时没有设定,并且多
次清除及擦除后还是存在),我修改后的程序只能上电复位才能写入。不知
是何原因,敬主哪位大侠赐教,谢谢!

网友A:
截图上来?确实不好理解。

网友B:
下一个破解米娜的啊

网友C:
执行一次全清。就好了。
电控技术服务

网友D(2011-12-30):
清除程序

网友E:
把PLC设为STOP模式,用一个空的程序下载进去,在上电就可以了。

网友F:
3楼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