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登绝顶人为峰

楼主(2011-10-04):
用扫描仪将书籍转换PDF后,100页的纸书有100个PDF文件,如何将这100个文件按顺序并成一个PDF文件?
将纸书转换成PDF还有其他方法?

网友A:
安装了adobe acrobat professional之后,里面有合并PDF的选项,可以生成一个整的PDF文档。
山登绝顶人为峰

楼主:
我再仔细找找。

网友B:
PDFMergeSplit绿色版很好用

网友C:
学习了, 我也想知道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安装了adobe acrobat professional之后,里面有合并PDF的选项,可以生成一个整的PDF文档。

除了这个方法外,还有没有别的可用?

网友E:
用这个软件估计也可以。有图有真相。

网友F:
这个很好用的。

网友G:
呵呵,发一个我一直用的PDF分合
附件: mt30-PDFfh.rar (180 K) 下载次数:45

网友D:
谢谢!下了看看使用的效果如何,

网友H:
引用 网友A:
安装了adobe acrobat professional之后,里面有合并PDF的选项,可以生成一个整的PDF文档。

建议楼主用adobe acrobat professional比较好,用扫描仪扫出的图片可以直接用adobe acrobat professional转成pdf文档。

楼主:
9楼的可以,我试过了。对于版主那个办法,找不到合并的选项。谢谢。
山登绝顶人为峰

楼主:
9楼的软件,只能合并,分割出来后全是空白。我的软件找不到合并?指点。。。。。。。。
山登绝顶人为峰

楼主:
谢各位,知道怎么搞的了。
jxh668

网友I:
这个可疑

网友J:
纸书转成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