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编程软件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1-10-04):
我安装V7。0版本的三菱编程软件,1:当电脑不连接到PLC时,打开编程软件就不会有错误提示,连接到PLC时就有,
2:连接到PLC时,打开软件后如果点击链接PLC后,出现“传输画面”后按确定按钮,编程软件就完全退出了。这是怎么回事呢???重新装了N次还是这样。
3: 装8.52版本的呢,传输画面里全是灰色的。真搞不懂了

网友A:
提一点建议,不知行不行。我遇到一回,我的台式机(XP)安装8版本运行总是提示错误,后来安装6版本好了,但是8版本在我的笔记本(XP)上安装又运行正常,可能与系统不兼容。

楼主:
不知道是不是我的线有问题了,昨天还好好的

网友B:
你装一下GX WOrks2,这个软件也很好用。

liuliangdt

网友C:
我的比你还能扯淡。不知道是电脑不行还是怎么了,软件又下载过。刚扣了我15分,现在来拿分的。

网友B:
另外,你电脑是否被病毒侵害了,杀毒试试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知道是不是我的线有问题了,昨天还好好的
这期间有没有安装别的软件?如有就是起冲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