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0-04):
各位大侠,近期我需购买一个安川公司Σ-Ⅴ 功率为200w的交流伺服电机

但是不同销售商给出了不同的答案,有的说日本的伺服电机都必接隔离变压器的,否则不能正常工作

有的则说 我这个电机功率比较小,可以直接接家用的220V 的电源,不用隔离变压器也可以

整得我很是困惑,请问谁知道正解呢 ,我就是担心直接接家用的220V ,有可能把硬件烧了咋整

网友A:
通常情况下日本产的 700W以及700W以下的伺服,可以连接单相220V。
比如安川,三菱,松下都这样的。有一些要设置一下参数,具体看相关说明书。

网友B:
要根据你的使用情况来确定到底买哪种输入电压等级,比如松下A4伺服:MADDT11系列的输入电压为110V,MADDT12系列的输入电压为220V,经销商都是都是根据他自己所卖的产品给你介绍的,不要全部听他们的

网友C:
功率小的可以直接使用220V,不过最好是使用隔离变压器,反正一个小功率的隔离变压器几百块就够了。

网友D:
如果在工厂一般要用隔离变压器,输入三线380v输出三线220v,如果没有380v电压,直接用220v也可以,因为驱动器说明书也可以用220v

网友E:
不用隔离变压器的

网友F:
呵呵,首先楼主要清楚一般伺服的输入电压是三相220V,而工厂普遍都是三相380(少数台资企业和日本企业除外),用隔离变压器的目的是将380V变为220V,其作用主要是降压,次要目的才是隔离,而伺服内部是先将220V整流滤波然后再逆变,所以一般小功率马达可以直接接220V单相,不会影响使用,功率大点的马达在空载时接220V单相也可以,但如果带负载时可能电压比较低会报警。
   所以综合上述情况结论:接不接隔离变压器是没有关系的,但要注意没有隔离的作用可能触电。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G:
六楼讲得详细、学习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F:
呵呵,首先楼主要清楚一般伺服的输入电压是三相220V,而工厂普遍都是三相380(少数台资企业和日本企业除外),用隔离变压器的目的是将380V变为220V,其作用主要是降压,次要目的才是隔离,而伺服内部是先将220V整流滤波然后再逆变,所以一般小功率马达可以直接接220V单相,不会影响使用,功率大点的马达在空载时接220V单相也可以,但如果带负载时可能电压比较低会报警。
   所以综合上述情况结论:接不接隔离变压器是没有关系的,但要注意没有隔离的作用可能触电。

急的话先凑合着用,问题再一步步解决

网友I:
电子变压器也可以。只要电压相符,或使用合适的电源经过滤波处理也是可以用的哦。如进口设备有些采用3相220V供电,他国并未采用隔离变压器,而是加装滤波器而得到纯净电源的效果。隔离变压器只是在国内用3相220V或以下电压是不得已之做法。

网友J:
700w以下可以直接用AC220 V电源供电的哦

网友K:
接隔离变压器问题相对来说少一些。

楼主:
谢谢 我明白了

网友L:
隔离吧,反正就几百块钱

网友M:
伺服电机是否必接隔离变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