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0-04):
求助高手 电容上标着FZ71 、   1500 、  6.3V这个1500代表是PF呢还是UF呢还是NF呢?  谢谢

网友A:
这个电容的容量是1500uf耐压是6.3v

网友B:
首先你得看(确认)是电解电容还是电容器。然后看封装方式,一般电容器应该是1500PF为单位,如果是电解电容器1500uf为单位。

楼主:
谢谢以上两位师傅 应该是电解电容 那应该是1500UF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首先你得看(确认)是电解电容还是电容器。然后看封装方式,一般电容器应该是1500PF为单位,如果是电解电容器1500uf为单位。

学习了,谢谢赐教

网友D:
电解电容容量大,无级电容容小。

网友E:
电解电容器1500uf
怀才就像怀孕,时间长了总要显露出来!

网友F:
哇, 1500 uf,这大的电容啊
我见到的,马达上只用 1.5uf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哇, 1500 uf,这大的电容啊
我见到的,马达上只用 1.5uf

1.5UF/400v是单相电机的启动电容器,1500UF/6.3V一般是滤波用的。

网友H:
容量是1500uf耐压是6.3v

网友I:
作为我们工控人,不要去感觉,直接用万用表测试就可以了

网友J:
1500就是容量具体单位要看用处和体积就能判断出来,6.3V就是耐压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