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0-05):
菜鸟炸到,不知脉冲信号具体是什么意思,需要怎么使用

网友A:
可以理解为矩形波锯齿波一样的信号,欢迎楼下的高手补充。

网友B:
脉冲信号是一种离散信号,形状多种多样,与普通模拟信号(如正弦波)相比,波形之间在时间轴不连续(波形与波形之间有明显的间隔)但具有一定的周期性是它的特点。最常见的脉冲波是矩形波(也就是方波)。脉冲信号可以用来表示信息,也可以用来作为载波,比如脉冲调制中的脉冲编码调制(PCM),脉冲宽度调制(PWM)等等,还可以作为各种数字电路、高性能芯片的时钟信号。    所谓脉冲信号表现在平面坐标上就是一条有无数断点的曲线,也就是说在周期性的一些地方点的极限不存在,比如锯齿波,也有电脑里用到的数字电路的信号,0,1。脉冲信号,也就是像脉搏跳动这样的信号,相对于直流,断续的信号,如果用水流形容,直流就是把龙头一直开着淌水,脉冲就是不停的开关龙头形成水脉冲。   你把手电打开灯亮,这是直流,你不停的开关灯亮、熄,就形成了脉冲,开关速度的快慢就是脉冲频率的高低。
  • 下载积分:+5(铭杰工控) 热心助人

网友C:
    是不是持续断通电流 就可以比作脉冲啊 呵呵

网友D:
    QQ3130569178 PLC编程、登录口令修改删除、调试、备份 ;FB块口令解除

网友E:
    不懂的上百度上下就知道了

网友F:
    精辟啊  说的太好了

网友G:
    就是电压不断变化的

网友H:
脉冲信号可以理解为0与1的交替变换,高低电平的交替输出。

网友I:
随时间变化而变化的电信号

网友J(2011-12-09):
控制伺服用嗎!

网友K:
我理解成输出与不输出

网友L:
引用 网友B:
脉冲信号是一种离散信号,形状多种多样,与普通模拟信号(如正弦波)相比,波形之间在时间轴不连续(波形与波形之间有明显的间隔)但具有一定的周期性是它的特点。最常见的脉冲波是矩形波(也就是方波)。脉冲信号可以用来表示信息,也可以用来作为载波,比如脉冲调制中的脉冲编码调制(PCM),脉冲宽度调制(PWM)等等,还可以作为各种数字电路、高性能芯片的时钟信号。    所谓脉冲信号表现在平面坐标上就是一条有无数断点的曲线,也就是说在周期性的一些地方点的极限不存在,比如锯齿波,也有电脑里用到的数字电路的信号,0,1。脉冲信号,也就是像脉搏跳动这样的信号,相对于直流,断续的信号,如果用水流形容,直流就是把龙头一直开着淌水,脉冲就是不停的开关龙头形成水脉冲。   你把手电打开灯亮,这是直流,你不停的开关灯亮、熄,就形成了脉冲,开关速度的快慢就是脉冲频率的高低。

2楼解释的太好了,顶

网友M:
说的很清楚

网友N:
脉冲为数字信号的一种,故其为离散信号。如果数字信号不断发生则成为脉冲串。经常提到的模拟量是一种连续信号。解释这些名字还是去参考信号波形好理解。用示波器观察下,或者看看《信号与系统》内的介绍

网友O:
了解到不懂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