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软件退出怪事

楼主(2011-10-05):
我是XP系统,装V7版本的编程软件,现在在编程软件里打开一个程序,运行仿真软件时编程软件就自动退出了,不知什么原因?

网友A:
检查一下仿真软件安装是否正确,可以考虑重新安装系统后在安装该软件,有些软件安装时需要关闭安全防护才能正常运行的。

网友B:
那用XP版本软件安装。

网友C:
还是XP的系统好。

网友D:
有些软件的安装目录不能有中文,就按照默认安装就行,或者是软件本身有问题,可以换个软件试试

网友E:
没遇到过这种情况 找到原因分享下经验
反正没有死过一次干脆不怕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