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过西门子DT400C的吗?
山登绝顶人为峰

楼主(2011-10-05):
初次使用,很多不懂:
1这16个按键对应V存储器的起始地址?
2,如手动上升下降的位元件,为什么只能是字节,字存储器?
3报警用的位元件也只能是字型存储器?
4向导建议的几百个字节存储器不能使用了?
谢谢楼下哥们,今天终于搞明白,原来在这里,走了不少弯路:

网友A:
1.在TD组态完自动生成的子程序中有对应的内部位地址(貌似TD_CTRL_0?我忘了);
2.除按键可设定为位地址外,其他插入的数据需为VB/VW/VD之类;
3/4.是的。
山登绝顶人为峰

楼主:
xie xie ,再摸索。。。。

网友A:
是了,在symbol table的TD_SYM里面。

网友B:
这个文本显示器嘛,我也初次接触,学习了

网友C:
学习了我也正为学TD400而苦恼呢

网友D(2011-12-19):
有用过西门子DT400C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