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0-05):
  本人想用三菱FX2N的PLC及4DA模拟量模块来控制4台变频器的同步加减速,不要屏,就按钮,那位大哥给个模拟量的程序。小弟先谢谢了。

网友A:
这个是需要付出劳动的 呵呵

网友B:
既然不用触摸屏,那还不如用同步调节器控制,简单实用

楼主:
小弟已经弄好了,谢谢各位

楼主:
自己乱搞了个,看看能不能改进
附件: mnliang.rar (10 K) 下载次数:95

楼主:
大哥们不要光下啊,给个说法,让我也进步一下

网友C:
LZ高手呀,就这个程序就解决啦。。。。

网友D:
楼主自己就是高手,还叫别人来写程序。
为兴趣而学习

网友E:
LZ太谦虚了
新人一个 谢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F:
好好学一下才看得懂

网友G:
自已想想!

网友H:
如果这样控制,我认为没有必要用4DA了,多浪费啊。直接4个变频器用一个电位器联动调整就可以了。另想请教一下,你的C1是不是用时钟脉冲继电器驱动的?

网友H:
更好的,就是一台大变频器拖动四台电机,呵呵

楼主:
不要C1线圈动作,只要C1的数字

楼主:
其实这个程序还有其它的逻辑程序及GP34W2的屏,也可以用屏也可以用按钮

网友I:
楼主,看了你的程序,你的x1是加速,x2是减速吧,;c1怎么和变频器联系起来呢?c1的去处是哪里啊?
看明白的,有个mov c1 d0

网友J:
这个程序是练手的吧,实际用没人会用这种方案。
这种方案一般用在闭环控制上。给电机装个编码器,根据编码器的数值输出变频器的频率。而且用在要求电机加减速很平稳的情况下。
像这种停止,启动。用PLC跟变频器外部接线就好了。
如果你的编程够厉害,弄个RS485通信板,直接跟变频器通讯。控制四台变频器。只要一百块就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