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上的微分与积分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1-10-05):
我只是一个初中毕业生,说的太深了,我就听不懂了.我现在是一句电工,工程上要用PID控制.[
u]但是积分与微分,我不明白是什么意思

网友A:
PID是比例、积分、微分调节器,控制模拟量的。比例能使反应迅速,积分能消除误差,微分能超前调节。总之PID三者一起能使控制系统稳定及准确。
下载积分:+5(铭杰工控) 优秀回帖!

网友B:
楼上正解,温控的说明书上好像都有详细的介绍

网友C:
同意1楼的,

网友D:
其实网上有很多很简易的解释,你可以到网上找一下,多看几遍就能解释了

网友E:
先百度一下,再向1 楼学习

网友E:
对微分我是这样理解的,有一根线,我从线中取一段。然后我把这段线分成几千份或几万份。

网友F:
比例是粗调,反应迅速,积分是细调,可以消除余差,但是有滞后作用,微分是根据被控对象的变化趋势进行调节的,具有超前调节的作用,除温度控制系统可能用到微分作用,别的控制系统很少用微分作用

网友G:
再说白点
就像你用手去拿桌子上的杯子
眼要看
手要动
脑要不停控制手的运动
最后要拿到杯子

网友H:
积分控制可减少或消除静差,提高精度:而微分控制则可以抑制过大的超调量,提高稳定性。

楼主:
我很笨,能不能举些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