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编的学习程序错误,迷茫中期盼高人指点

楼主(2011-10-05):
自己编的学习程序,就是重量数值通过FX2N在触摸屏上显示出来,我编的监控D120,为什么触摸屏不会显示?求助大家指点,程序错在哪里!!期盼

网友A:
D120的值需要输入的 如果没用过应该是默认0

网友B:
plc监控D120 D121有数据么?触摸屏数据显示类型是16进制么?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楼主:
各位大侠:谢谢关注,这里的D120的内容是称重仪表的数据经二进制转化而来的。

网友C:
D120的显示格式设置了吗?

楼主:
转换后的D120的格式是HEX的,

楼主:
无人回答,自己顶上,附上PT650D的说明书。

网友D:
触摸屏显示设置是否对

网友E:
程序里D120应该没有数据?

网友F:
监控看看D120有没有数据?是不是整数?有小数点要用浮点数来做

楼主:
各位大侠:鄙人水平有限,期待进一步的指点!

网友G:
称重传感器模拟量转换后应该是 32bit-float格式 的
FX2n有浮点数
FX1n和FX1s没有浮点数

楼主:
是这样的,PT650D是一个称重仪表,它显示的重量数值传到PLC当中,然后在触摸屏上显示出来,

楼主(2011-12-20):
自己顶上去

网友H:
天天向上!

网友I:
还是先监控看看D120有没有数据

楼主:
希望高手指点!
千恩万谢!!!!!!
向热心帮助我的朋友致敬!!!!

网友J:
首先要用编程软件在线监控一下 D120是否有数据 没有数据的触摸屏肯定没显示的, 如有数据,则查看触摸屏显示数值的构建的地址分配的是否正确 触摸屏的设备参数设置是否正确 一项一项的排除 !!